楼主(2011-12-04):
谁家有带可编程的变频器,75kw  380V .和我联系QQ421050899  谢谢

网友A:
呵呵;都75KW了,另加一台小型PLC也就1000多点的已经很好了;
这点钱与75KW变频器价格比起来不算什么;

网友B:
工程型的变频器,都是能可编程的。不知道楼主要做什么?控制工艺(现场需求)是什么要求的?

网友C:
用欧陆的应该可以

网友A:
LZ编程应当是想要带PLC功能的吧?

网友B:
如果是带PLC功能的,西门子的叫“自由功能块”,别的牌子叫什么就不知道了,但我知道AB的也行。好象是只要是工程型的,都有带内部PLC功能的。价格比较高,但功能很强大。

网友A:
呵呵;台达有带PLC功能的型号,不过功率没这么大的;程序好像有1000步;
不过如果你没有其他要求的话,还是找个普通的变频器,再买一个PLC合算的多;

网友B:
说一下自带PLC功能的变频器。如果是单传,它的优势在于,集成化高,没有外部的结构,因此显得系统相当的简练。而功能却非常强。特别是针对高速控制的实时性,它的优势更明显。比如许多场合,要求系统具备动态控制功能,这种时候,因为链接的功能在装置内部,所以。他的处理速度比外部挂PLC的速度快。特别是多闭环控制。优势明显。

当然,这种工程型的变频器价格比较贵,但其组成的产品一般都属于高档次的,整体售价也是很高的。

网友D:
如要求不高还是买一普通的,好修

网友E:
ABB acs800的是可以的,简单的貌似汇川的产品也可以。

网友F:
我听介绍施耐德的ATV71可以扩展PLC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变频器功率已经不小了,大功率变频器一般都不带这个功能,不知你的目的是什么。说一下也许有解决方案
是哈!…………

网友I:
汇川的产品小机有,大机订货说明才行

网友J:
希望楼主说清楚点,不只你要怎么控制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