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设置

楼主(2011-12-04):
丝杆导程为 10mm ,丝杆总长度为1200mm ,
    设为10000个脉冲走一圈,PR08设为10000,上位机PLC的最大发脉冲能为100KH,那么上位机一秒钟可以控制丝杆转10圈,转速为600转/每分,我想让马达最高转速为2000转/分,请问PR09,PR10该怎么设置,

满足以下条件:
1:发10000个脉冲,丝杆走一圈,
2:我的PLC最大脉冲频率为100K,当我的PLC脉冲频率为100HK时,马达就  能达到2000转/分,

多谢

网友A:
怎么运行的,10圈是转圈数,还是往复次数?

网友B(2012-02-19):
这两个条件不能同时满足。如果想1PULSE对应0.001mm,则PR08设为10000,但最大转速只能是600RPM;如果想100KHz时达到2000RPM,则PR08设为3000。
PR09、PR10只有PR08=0是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