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急》

楼主(2011-12-04):
求各位电工师傅帮帮忙,一个转换开关,一个温控器,一个固态继电器,一个热电偶,二根发加热管,怎样才可以构成一个电路图??原理就是,开关打开,就开始加热,关掉就不能加热。邮箱是455915658@QQ.com

网友A:
求什么啊?

网友B:
开关控制电源接通,温控器输出开关信号控制固态,固态控制加热管回路,热电偶监测温度回馈给温控器。

购买的温控器说明书中应有接线示意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控制电源接通,温控器输出开关信号控制固态,固态控制加热管回路,热电偶监测温度回馈给温控器。

网友D:
热电偶把信号传温控器,温控器控制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控制二根发加热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