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传送指令的

楼主(2011-12-04):
这是一个用S7-200编写的电机星三角启动梯形图,其中有三处用到了这个传送指令,IN端的数值分别是3、4、5,OUT端均接QB0。请问:图中的QB0具体代表什么?该指令把IN端的3(4、5)传到QB0又代表什么意思?本人刚学PLC,请指教

网友A:
QB0是个字节 包括Q0.0、Q0.1。。。Q0.7 。 3表示0000110 就是Q0.1、Q0.2 置位

网友A:
不好意思 3传送是0000011 表示q0.0 q0.1置位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指教。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传送4就是0000100,Q0.2置位;传送5就是0000110,Q0.2和Q0.1置位。当PLC程序按一定时间顺序传送3、4、5时,正好就是三个交流接触器按一定顺序吸合或断开,实现鼠笼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的过程。

网友B:
“传送5就是0000110,Q0.2和Q0.1置位。”
以上是错的,应该是:传送5就是0000101,Q0.2和Q0.0置位。
你自己可以用计算器,输入5(10进制)转换成2进制,看看究竟是多少。

楼主:
4楼说的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