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4):
格力特VC2000变频器,我公司用于恒压供水,但是最近老是出故障,LED屏幕显示变频故障,故障代码OC1好像是硬件加速过流。我该怎么解决,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加速过流?那把加速时间改的长一点,提高一倍看看,慢慢加速,是不是会好些呢?

网友B:
把加速时间改的长一点,提高一倍看看,慢慢加速,是不是会好些呢?

网友C:
调整加速时间,延长一些试试。

楼主:
我是第一次接触变频器,不会调整设置,说明书也看不太懂。

网友D:
加速时间延长试试

网友E:
说明书看不懂?那找个人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