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接地故障

楼主(2011-12-04):
有一台电热水器,故障报接地,我把接地线解去,仍报接地故障。但漏电开关不跳闸,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检测回路出故障了?

网友B:
测量一下是否真的接地?

网友C:
有的时候是要用万用表来测量的,不要单单的看设备上的报警!

楼主:
用万用表测过,去掉接地,初始加温外壳对地电压7v,加到设定温度断开后,对地电压26v,当时不显接地故障,4-5个小时后,出现接地符号,漏保不跳闸,断电合闸后,又可起动,过几个小时又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