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焊台分解图片

楼主(2011-12-04):
因为焊台内部电路板出故障,为了解原理,将其全部分解,拍下这些图片。这焊台质量还是很好,年损坏率在2%之内。

网友A:
我在用白光942 T12-K

网友B:
偶还是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C:
一看到焊台就纠结 我那白光936的焊台焊笔被我那败家子学生踩坏了 谁有没有白光的废焊笔啊?  俺要那外壳 最好是907的

网友D:
我用快克的,去年差不多有1000台左右吧

网友E:
有卖成套的焊笔

楼主:
在我公司使用中,高频焊台总体费用与80W的老式电烙铁差不多,最主要是烙铁头价格高。

网友F:
只用过普通的焊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看到焊台就纠结 我那白光936的焊台焊笔被我那败家子学生踩坏了 谁有没有白光的废焊笔啊?  俺要那外壳 最好是907的

这个是不是很贵 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看到焊台就纠结 我那白光936的焊台焊笔被我那败家子学生踩坏了 谁有没有白光的废焊笔啊?  俺要那外壳 最好是907的

这个是不是很贵 呀
贵不贵 浪费了可惜啊 外壳是没有配的

网友H(2012-06-07):
这个焊台不错,这个可以卖给我吗

楼主:
呵呵!这是公司生产线上的焊台。

网友H:
有坏了换下来的焊台吗?有电路板也成

网友I:
我们用的是3200,每月要换10几个场管,太烂了,
哪位高手,是否有办法改良。

楼主:
我们集团有几百台恒温焊台,场效应管损坏很少,只是温度调到510度以上,发热芯损坏比较多,手柄线由于频繁摆动,内部的铜线损坏多。

网友J(2012-12-06):
什么牌子?我用的是METCAL的

网友K:
好像是高频引弧电路板,对不对。

楼主:
常熟产的快克牌。

网友L(2013-08-06):
楼主 你这个线圈如果没被焊过  ,那这台机很有可能是  仿快克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I:
你的3200 损坏 mos管的原因  有几个
1 mos管工作在 硬开关状态
2 电路上没有过流保护 或者 是过流保护只是虚设 没有实际作用()
3 驱动电路有毛病 驱动不足

由于过热导致mos管击穿。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把 mos管  通过延长线 安装到焊台底壳上以增大 散热面积(一定做好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你这个线圈如果没被焊过  ,那这台机很有可能是  仿快克的

呵呵!应该不会,都是厂家直接发快递到集团。

网友M(2014-04-17):
我的是世达的  很好用

网友N:
我是国产的还带风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