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人机MCGS如何制作如下图示的界面,PLC程序要如何配合?

楼主(2011-12-04):
如题,要求是输入正确的密码则密码生效,如果不对则弹出"请重新输入密码"对话框,事先设定密码为一组数字,谢谢!

网友A:
这个设定一个D寄存器和比较寄存器就可以 了,回显应当没什么问题。对使用者有效,但对程序员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网友B:
这个可以不用plc配合,mcgs自身就可以完成。如果非得plc配合,那就读取一个设置好的寄存器地址吧。

楼主:
楼上两位可否说清楚些.....新手...谢谢!

网友C:
触摸屏应该自带就有这个功能的呀,如果没有就用PLC的寄存器来做,先用一个寄存器是用来指定画面的(比如D0 当D0=3时,那就显示屏的第3个画面),再用一个寄存器做密码输入用(比如D100),然后就拿你的原始密码跟D100比较,如果相等就把指定的画面编号传给D0就好了。

网友D:
如图
做二按钮 在按下脚本中分别写入如图中代码 一个是弹出密码输入 一个是修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