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指令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2-04):
以下指令有什么区别,各在什么情况下应用。谢谢

网友A:
世界上有个东西叫手册,世界上还有个东西叫做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指令有什么区别,各在什么情况下应用。谢谢
1、触点的常开
2、常开的直接输入,不通过映象区更新
3、触点地常闭
4、常闭的直接输入,不通过映象区更新
5、线圈地输出
6、线圈的直接输出,不通过映象区更新
7、线圈的置位
8、线圈的直接置位,不通过映象区更新
9、线圈的复位
10,线圈的直接复位,不通过映象区更新

网友C:
手册一定要看的,S7-200的使用手册里解释的很清楚的,支持楼上

网友D:
在学习PLC编程时 手册是最重要的导师,你如果手册都没看过的话,你就别想编程了,像楼主这种问题,指令介绍的第一页都很详细的说明了每个指令个代表了什么意思,什么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学习PLC编程时 手册是最重要的导师,你如果手册都没看过的话,你就别想编程了,像楼主这种问题,指令介绍的第一页都很详细的说明了每个指令个代表了什么意思,什么作用

楼主:
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