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4):
我在的公司是个比较小的这月准备扩大规模。新增加3台冲床《1台40T2台25T的》功率大概在7KW.还有4台250型保护焊机。每台功率大概是9.6KW.和{2台自动焊机,300型,自动焊单走一路线},求大师傅们帮我看看要多大的线材,和用多大我空气开关。,麻烦帮我开个单子、小弟在此感谢了,不好意思啊。我忘了说了…申请的容量是120Kw

网友A:
你连总功率都没给全怎么算?

网友B:
是否可以参考原来的装备选件?

楼主:
没得参考啊……因为厂房不在一起…还挺远的…

网友C:
3台冲床的总功率P1=3X7=21KW,4台焊机的总功率P2=4X9.6=38.4KVA,总功率是60KW。如果焊机的电压是220V的,(其中一相要接两台-下同)最大一相功率是21+19.4=41KW,如果焊机的电压是380V的,最大一相功率是21+19.2/1.73=32KW。都是短时工作制负荷,而且同时工作的机会很少,按需要系数0.6计算,有30KVA的容量就足够了,但考虑到冲床的惯性较大,启动比较困难,申请120KVA的容量也未尚不可。

至于电器元件及电线,因手头无那些资料,待有机会再考虑,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