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4):
数显仪表要设置哪些参数?如数显温度仪,数显压力仪,数显流量仪,数显液位仪等等。我刚接触仪表,请各高手详细说说数显仪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不同的表有不同的设置,不同厂家的表也有不同的设置,不同环境使用同样的表也有不同的设置。你觉得你这样问能有好的回答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表有不同的设置,不同厂家的表也有不同的设置,不同环境使用同样的表也有不同的设置。你觉得你这样问能有好的回答吗?
严重同意,玩这些玩意,一靠基础知识,二要理解力和悟性。不然就有点晕

网友C:
楼上点到了  呵呵

网友D:
我一般遇到这样坑爹的问题我就绕道走了!

网友E:
看了这个问题,我才知道我懂的太少...

网友F:
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参考您的产品说明手册

网友G(2012-01-05):
数显仪表 很好调试的 一般公司出厂就都设置好的,不换工作条件下都是不用修改的,假如仪表要调用 就要重新设置了。拿一个智能温度数显表(不是智能的应该就不能调试的)说吧,我们公司用天康的,他都几个按键,你调试进入,一般密码是655(当然,不同厂家就不一样了吧!)进入之后就可以修改了,一般左右键就是进入选项了,假如我们以前接的热电偶是K型的,那这个数显表买来的话一般就设定是K型的仪表公司出厂都设定好了,现在我们换工作环境了,要接在S型热电偶上面,那么就要进行修改了,还是秘密655进入修改界面就行修改选项K换成S就OK了,至于量程,报警上下限,小数点,浮动数值等等都是655进入修改界面进行修改的!温度数显表几乎都差不多的修改哦 !!至于压力变送器的修改,我们厂的是重庆横川的吧!!都试用一个叫BT200的修改的  也是大致差不多的!!!!还有液位显示仪 我装的几个都是灌顶的雷达液位显示仪,上面有个手操器,也是操作界面(这个好像没有密码),也是只要设置几个高度 应该就OK了,一个好像是 罐体的总高度,还有的不记得咯。 这些在厂家买仪表的时候都附带说明书的,自己好好看看呗,慢慢试验几次都应该可以设置出来的!! 希望能对你有点用哈!!!

网友H:
看说明书吧,上面写得清清楚楚,配合你使用的实际环境和介质的特性,应该很好设置

网友I:
1、智能液晶LCD显示开关量记录仪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5535.html
2、北京宇科泰吉电子有限公司仪表选型2011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5484.html
3、智能三相电压电流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5168.html
4、APXSJ智能安培小时计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5167.html
5、智能数显测控仪-通讯带读写功能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5166.html
6、智能PID控制仪-通讯带读写功能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5165.html
7、智能四通道温度循环控制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4867.html
8、水库水位监视仪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4866.html
9、八通道隔离热电阻热电偶转RS485-RS232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4457.html
10、双串口GPRS无线连接系统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4428.html
11、智能八路PT100输入八路变送模拟量输出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4356.html
12、电离规电阻规测试仪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4301.html
13、YK-22系列定时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4300.html
14、智能温湿度数显数字显示控制仪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4299.html
15、智能电压电流表说明书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4298.html
16、智能计数器说明书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4119.html
17、智能LED大屏显示屏使用说明书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4028.html
18、壁挂无线温度控制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4020.html
19、壁挂无线传输温湿度控制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4019.html
20、自动恒压变频供水控制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4002.html
21、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924.html
22、平均值运算测控仪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889.html
23、干湿球温湿度控制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888.html
24、智能流量液晶显示积算仪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850.html
25、雨量记录仪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849.html
26、电压小时计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820.html
27、单相功率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819.html
28、液位变送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818.html
29、智能电流PID光柱控制显示仪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817.html
30、无纸记录仪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816.html
31、10路交流电流电压巡检仪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815.html
32、压力变送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732.html
33、TS-5H智能数显控制仪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596.html
34、BK-5 悬臂梁式测力/称重传感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562.html
35、BK-4 轮辐式测力/称重传感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558.html
36、BK-3 小量程测力/称重传感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557.html
37、BK-2 S型测力/称重传感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554.html
38、BK-1 柱式测力/称重传感器选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553.html
39、AKC扭矩测力传感器选型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3552.html
40、智能巡检仪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2554.html
41、YK-12NMLCD动态扭矩测量仪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2551.html
42、智能电压电流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22550.html
43、TS-5智能数显控制仪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16819.html
44、YK-882系列智能差值PID仪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17496.html
45、TS-2称重放大器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16118.html
46、峰 值 测 控 仪http://www.gkzhan.com/st47006/Info_13911.html

网友J:
还是9楼有耐心谢谢

网友K(2012-02-11):
量程 上下限 输出上下限 测量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