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插补精度有问题。。。

楼主(2011-12-05):
在一零件外侧铣削32mm*32mm深65mm的缺口,我用直径30圆角R5的刀具分成铣削,走刀轨迹只有直线进给,起刀点(x-,y-)-Y(走y+)-X(走x+)-Y(走y-)-X(走x-回到起刀),S1000发现如果每分钟进给F1000,那么刀具在拐角就会欠切,如果降低进给,明显发现刀具在拐角处才切削到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A:
呵呵,看喽,顶一下。。。。

楼主:
忘写系统了,fanuc18i-ma。调整参数是不是太麻烦了,因为参数都是联动的,不是有经验的一般不敢乱调,估计原来工作台爬行,被人调乱了。

网友B:
刀柄的刚性或机床的刚性可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柄的刚性或机床的刚性可能不够。
刚性没问题,大型数控龙门铣,切深很小0.5mm、运动轴正常运行时没有问题,当突然一根运动轴变化时,拐角就会运动不到位。参数问题,但是参数是联动的,改一个要牵涉到很多,因为修改参数能力有限。原来没有发现是没有采用这种短距离快速切削。不知是不是跟“切削进给速度控制”有关。G64 切削方式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