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步进电机

楼主(2011-12-05):
如何设置该拨码开关 SW4 : 1= 全流Half Current ,0= 半流Full Current,什么情况下为1,什么情况拨为0.谢谢各位

网友A:
半流时在没有外部脉冲输入时,电流只有原来一半,可以减小电机发热;

网友B:
一般都设定为半流,但在停机的过程中锁定力要小一些

网友C:
如果设为半流锁不住轴的话,就设为全流,

网友D(2017-05-25):
我看上面几位版主已经回复的很专业了,补充一下,如果应用需要且量有一点需求的话,静止电流的百分比是可定制的(部分雷赛数字步进的静止电流是可以通过软件调整的),那样可以完美兼顾发热和锁轴力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