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老丢

楼主(2011-12-05):
西门子系统具体暂不清楚,这床程序老丢加工程序 现在不到24小时就丢啦他们说已经更换了一个新电容但还是不行。加工程序永久还存不了,怎么办呀?谢谢

网友A:
看一下备份电池是否没电了。

网友B:
电池是否没电了

网友C:
是电池没电

网友D:
量一下上面的电池电压;

网友E:
有4065号报警吗?

网友F:
更换记忆电池看看

楼主:
刚换的电容,802d不用电池,是4065报警

网友E:
可以参考我2011.11.02回复Re: 急!802Dsl 报4065警关于存储器的帖子进行应急处理。

网友G:
换了电容没用,应该是其电路其他器件出问题了,换个好了

楼主:
永久存储不了,

网友H:
不知道你用的是那种型号的PLC?
说清楚的,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I: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是靠电池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