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5):
一、引言
  拉力试验机主要用于塑料板材、管材、异型材,塑料薄膜及橡胶、电线电缆、防水卷材、金属丝等材料的拉伸压缩、弯曲试验,是工矿业、商检仲裁、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工程质量监督站等部门理想检测设备。
二、拉力拉力试验机
  1.拉力拉力试验机选用的是JSMA-LC08AH(750W)电机配JSDA20A驱动器,电机配有 1:30的行星减速器,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模式,电子齿轮比为2500个脉冲一周,用到了分周脉冲输出为2000。设备试验速度为0.5mm/min-500mm/min。
  2.该设备控制器一般都是厂家用单片机自己开发的,拉力驱动部分采用交流伺服电机加减速机再配上同步带驱动拉力臂上下运动,控制上对电机的要求较高,正常工作时需要电机在极低的速度下运转,工作完成返回时需要电机以4500转/分的速度高速返回起始点。我们的电机能跑到额定的1.5倍,所以能突破这一瓶颈。
  3. 拉力臂的实际位移是通过伺服的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折算出来的,上位计数采用的单脉冲计数,由于伺服电机从微观上讲始终在做动态的调整,微观上有微小的摆动现象,这样会引起计数的不准确,速度越低不准的现象越明显,标准的伺服很难保证计数的准确性,在了解客户的实际需求后,将脉冲误差调整到3,当伺服电机在一定的范围内振荡时没有脉冲输出,当超过这个误差允许值时才输出脉冲,这样虽然在运行开始的时候存在3个脉冲的误差,但并不影响计数的精度,并且这3个脉冲没有累积。
参数设置如下:
cn001=2,
cn002=0010,
cn005=2000,
cn030=212,
pn301=1
pn302=4,
pn313=0,
hn515=102。
三、结束语
 东元伺服应用在拉力试验机上,实践证明其可以满足客户的要求,并却调试方便,性能稳定可靠。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分享,看过这样的实验机器,做工业丝拉伸测试用的。愿听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