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5):
办公室有台CPM2A-60CDR-A ,一直都通电放在桌上偶尔也写个程序,做些试验。今天下午突然间PLC就没电了,接线端子的220V确定是有的,脱开PLC端子排所有接线,PLC电源灯不亮。怀疑电源问题,然后我把它拆开,简单的检查了下电源,貌似没什么问题,然后重新装上,通电,居然好了,直到下班都没再出现突然断电。想不通怎么突然就好了,拆机的时候,电源和输出板的连线也都是很紧的。

网友A:
它睡了一觉

网友B:
可能是电源电压高,输出保护了,我有一日本开关电源输出DC24V,我调电位器,调至25V以上,马上输出保护(无输出电压),电位器调回原位,断电数分钟,开电试正常,反复试了好几次都一样。

网友C:
用的是开关电源,有些软故障

网友D:
可能是里面插件接触不好了;

网友E:
没碰到过!

网友F:
我用的西门子logo电源也是,之前一直用得很好,某次停机两天后,在开机时,就没有了输出,而断电后反而有几秒钟的输出(怀疑是电容放电),反复开关几次,偶尔也可以用,但一断电就又不行,最终还是换了个新的,拆开检查看不出明显异常。不知究竟故障在哪。

网友G:
如果是保护的话,在其故障存储器中是不是应该有故障记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保护的话,在其故障存储器中是不是应该有故障记录?
只能看开机录(需程序配合)

网友H:
没碰到过。。。。。

网友I:
学习了,很受用,谢谢楼主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源电压高,输出保护了,我有一日本开关电源输出DC24V,我调电位器,调至25V以上,马上输出保护(无输出电压),电位器调回原位,断电数分钟,开电试正常,反复试了好几次都一样。
国内的好像没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