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5):
各位师傅;请问温控器可以做到恒温吗 用在烤箱里的 温差可以控制在几度内

网友A:
要看温控器和热电偶(阻)的精度,还有控制方式都会影响的

网友B:
如果环境好,差很小滴---恒温

楼主:
温控器可以PID调节吗

网友C:
你要把温度反馈回来后,还要想用表控制什么吗?

网友D:
现在的温控仪已经使用的非常普遍了,基本上都可以控制在正负1度以内。主要还是要看你所控制的空间的保温如何~!

网友E:
温差可以控制在几度内

网友F:
如果温控器带PID调节,然后再用可控硅控制加热管是可以实现的,相差最多也就正负一度吧。

网友G:
正负1度以内是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如果环境好,差很小滴---恒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