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变频器故障问题

楼主(2011-12-05):
如图显示故障显示是哪里的问题呀?请老师们赐教,谢了!

网友A:
编码器故障

网友B:
检查一下编码器的接线是否断了~!楼主最好还是弄一本手册,这样故障排除要简单得多~!

楼主:
谢谢大家!不知那位大哥有中文的使用手册呀弄份给我哈!

网友B:
网上找,应该能找到,以前有电子版的,现在只剩下纸版的了

网友C:
这个不是变频器,这个是伺服放大器(我们这儿),应该是电机编码器的信号中断,或者是外力转动了电机,前者查编码器的线吧!

网友D:
安川官网有中文版的技术资料,可以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