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菱PLC编程软件为什么不能用呢?

楼主(2011-12-05):
这是我在三菱展销网上下载的编程软件,装上之后,就成了这样的界面,没法新建文件,怎么回事?

网友A:
在安装过程中,如果勾选了监控功能,那么就是监控版本,此时,不能新建项目,只能监视项目。
解决方法:卸载软件,重新安装,安装过程中不要勾选监控。

网友B:
能够打开文件,可以参照1楼的介绍。

网友C:
搞不懂三菱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感觉意义不大,而在 撤消 又只能撤消一步

网友D:
呵呵;很多初学者都会在这中招;

网友E:
安装过程中有误,请参考此贴的视频: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36069

网友E:
干脆把它传上来吧,这是我的安装过程,请参考:中间有个地方特别注意“监视专用”前面一定不要打钩。

网友F:
勾选了监控功能,那么就是监控版本,此时,不能新建项目,只能监视项目。

网友G:
卸载重装吧!初学的话建议你下载GX WORK2安装,带模拟功能!网址WWW.MEAS.CN
需要的话电邮给你!

网友H:
刚在技成论坛看到同类的问题,解决方法:卸载软件,重新安装,安装过程中不要勾选监控。

楼主:
我按照你们说的装了,可以用了。但是新建文件时,出现了以上画面,怎么回事?

网友I:
卸掉,重新装

楼主:
卸了N辞了,装了N次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C:
如果是11楼那样,看来的从装系统了

网友D:
你用的操作系统是什么?

网友J:
卸载重装吧!初学的话建议你下载GX WORK2安装,带模拟功能

楼主:
我电脑装的时XP系统

网友K:
我也是用三菱PLC 没碰过你这种问题!

网友L:
先要安装软件环境,不行你就重装吧。

楼主:
我用的是XP系统

网友M:
换个系统吧。。。。。系统有问题。。。我就遭过这。。。。

网友N:
是安装过程中勾了仅监控的选项,重新安装不要勾选

网友N:
安装问题,不要选仅监控的功能就好了

网友O(2012-02-11):
我现在也出现和LZ类似的情况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在安装过程中,如果勾选了监控功能,那么就是监控版本,此时,不能新建项目,只能监视项目。

解决方法:卸载软件,重新安装,安装过程中不要勾选监控。

Regards
我也出现了和楼主类似的情况,我确定安装时没有勾选监控,我也重装了XP系统,但问题还是一样,打开和新建文件都不可以,真不知该怎么办?

网友P(2012-03-20):
不是不是啊!!应该是你电脑的事吧。电脑是win7就不兼容啊。xp的就能装上!!郁闷。。。

网友P:
你是xp系统??真假的啊    我同学xp都装的上。就是win7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