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维修过这个东西的

楼主(2011-12-06):
这是制袋压烫机上的控制线路板,压烫时间和冷却时间都是电位器控制的。
现在的问题是压烫机的温度有时候温度低,有时候温度高,换了新的线路板就好了,可是没用多久又出现这种问题了,请问各位师傅是线路板上哪个原件出问题了啊,

网友A:
试着拆主要元件下来,测试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看图片里的IC,应该是555IC电路,IC外围是电阻与电解电容组成定时电路。元件不多,应该好查。

网友C:
RC的电解电容换同容量的CBB电容试下

网友D:
你的那个半可调电位器坏了,换了就好了!小事!

网友E:
换一个质量好的可调电阻就行了。

网友F:
可调电阻和电解

网友G:
可调电阻器内的电阻受温度影响,造成已经调好的电阻器的电阻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时间就不准了。

网友H:
电位器如不常调,就换成电阻

网友I:
多半是可调电位器坏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多半是可调电位器坏了。

网友K:
要不板子质量太差 要不外部线路有问题  都是废话呵呵

网友L:
鄙人不才,认为是(4个继电器中的)一个内部某一个触点接触不佳导致该继电器无输出,不加热

网友L:
看看我们的版子,此种继电器很多,经常就会有某一个内部触点接触不良,(就是要跟踪观察,有时候发生,有时候正常)找到那支输出的没有,换掉就OK(带电操作,注意安全)

网友L:
估计楼主还有一块版子没有发上来,不然可以见识见识

网友M:
换成高精度电位器 就没事 要不调到正常位置后 直接换成电阻

网友N:
这是已个简单的分压控制线路,我以前经常修这个东西,一般坏的就是电位器和可控硅。我以前就是做袋子的。联系我qq375554318

网友O:
很少零件好查!电位器的软故障多,先换它。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分析,机器上就这么一块板子,先从可调电位器和继电器查起,希望还有高手来分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