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6):
例如: T1里面计时的值是 234毫秒.    我想转化为2.34秒在文本里显示.

       如图:

          如图所示:T1的值>>>>R113.   R113/100>>>>R112.  文本读取R112的值.  但是文本里显示的不是2.34.
          问题:1.文本里设置了R112的值是带有2位小数点的.而显示的不是2.34.而是34.00,求解?
                 2.这样用14号除法指令可不可以得到含小数点的值呢?
                 3.用205号浮点除法指令 还是得不到2.34这个值.应该用那个指令呢?
                 4.永宏里面有没有指令将某个数分解的呢? 也就是取商取余的指令,然后分别读取商和余的值,从而在文本显示???

                 5.234/100=2.34   把2>>>R100; 34>>>R101.然后分别读取R100 R101的值.  永宏PLC里面应该用到那条指令呢???
           求各位达人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文本显示小数,也是要32位才可以显示的。
永宏的实数转浮点数我没有做过,但不管怎么都要把实数转为浮点数才可以。
还有就是一般PLC取余数基本上都是在下一位数据寄存器里面,不过这是理论上的东西,真正取余数,可能都没有这么容易。

网友B:
直接把T0 MOV到R0寄存器,通过文本显示R0,并设置显示3位小数即可。

网友B:
14号指令不能计算浮点数。对应于以上14号指令,R112为商,R113即为余数。

网友C:
把R113转化为 浮点数,,然后用浮点数除法 即可   本人实验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例如: T1里面计时的值是 234毫秒.    我想转化为2.34秒在文本里显示.

        如图:

           如图所示:T1的值>>>>R113.   R113/100>>>>R112.  文本读取R112的值.  但是文本里显示的不是2.34.
           问题:1.文本里设置了R112的值是带有2位小数点的.而显示的不是2.34.而是34.00,求解?
                  2.这样用14号除法指令可不可以得到含小数点的值呢?
                  3.用205号浮点除法指令 还是得不到2.34这个值.应该用那个指令呢?
                  4.永宏里面有没有指令将某个数分解的呢? 也就是取商取余的指令,然后分别读取商和余的值,从而在文本显示???

                  5.234/100=2.34   把2>>>R100; 34>>>R101.然后分别读取R100 R101的值.  永宏PLC里面应该用到那条指令呢???
            求各位达人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E(2012-01-14):
文本显示2个小数
把R113转化为 浮点数,,然后用浮点数除100 放到RX, 用文本显示RX的值就可以。
厦门瀚立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专业销售永宏 FBE、FBs、B1z、B1系列PLC及相关配套产品,没有更好的,只有更便宜的,独到的价格优势,一流的售前售后技术服务,让您买的满意,用的放心。
欢迎来电垂询   18059872040、14759208013(陈先生)QQ  1648576284

网友F:
永宏的除法存放結果(商和余数)的缓存器是占用四个,前两个存放的是商,后两个存放的是余数。

网友G(2012-08-28):
要先转换为浮点数才能再进行浮点数运算

网友H:
看取多少位小数了,一般几个小数的话,建议把除数先乘个小数位数那么多的整十数,显示商提前小数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