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6):
油变压器要怎样放里面的空气

网友A:
把油洗抽出来过滤

网友B:
楼上的,不是吧?这样能过滤去变压器油里面的空气么?变压器里面一般不会有空气,除非变压器漏油导致油位低于绝缘套管或者更换、补充过变压器油,这样才会导致变压器油里面含有空气,其实变压器内部含有空气不是不允许的,只要线圈部分没有空气就行了,一般的做法是:变压器在新换或者补充过变压器油之后,将其静止4小时,让线圈内部空气自行排出再通电就没问题了。至于内部的空气,会在通电后热置换的过程中慢慢通过油枕排出的,不用担心。

网友C:
若没有油枕的,例如S11、800kVA,在油位计装置上,有一个释放空气的小阀(名称不清楚)吧,如没有说明书,可咨询厂家。

网友D:
气体继电器上有放空气的

网友E:
从瓦斯继电器放

网友F:
没有油枕,应该有压力释放阀,超过压力就会排出

楼主:
各位高手好,我的变压器里面现在有空气,那怎么办,里面的油本来是没有满的,我打开加油螺丝,玻璃管上的有位就满了。现在要怎么办?

网友G:
应该有放气阀,自动的!

网友H:
这个不 要去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