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6):
初次使用威纶触摸屏数据输入元件  读取三菱FX1Nplc的寄存器D200,在触摸屏上输入2.5 然后监控plc程序 里面现实的是250  为什么呀 是不是要经过比例换算呀

网友A:
很可能是在屏上点击了工程数据,放大了。2.5是浮点数,要用32位数据才能输入。同样PLC的D200也要用32位才可以。
上图中,资料格式中的选项最后一个就是32位浮点数格式

网友B:
都是高手啊啊,我可是要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在屏上点击了工程数据,放大了。2.5是浮点数,要用32位数据才能输入。同样PLC的D200也要用32位才可以。
上图中,资料格式中的选项最后一个就是32位浮点数格式

屏上点击了工程数据??哪里呀  就是直接读取那个PLC寄存器D200呀  怎样在plc中将D200设置为32位

网友A:
PLC的读取指令前加D就是32位了。

楼主:
[upload=jpg]/uploadImages9/1135488d09958fd15d3edb9ceeebe14e.jpg[/upl
如图   D200怎么设置成32位

网友C:
你数点设成了二位,所以差10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数点设成了二位,所以差100倍;

哪里设置成了两位?
 是这里么

网友D:
由于FX1N不支持浮点数(就是小数),所以在PLC里面监控到的数是不正确的。

网友C:
小数位有2位;你PLC里的数值250,在屏上显示就是2.5;

网友E:
在PLC里做个除法除100就对上了

网友F:
把小数位设为0,数据就对的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