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6):
仪器仪表网介绍:炼铁过程送风系统检测与控制
一、鼓风温度检浏与控制
   鼓风温度是鼓风质量的一个重要参数之一,它将影响到高炉顺行、生产率、产品质量和高炉使用寿命。目前广泛采用的高炉鼓风温度自动控制系统,如图12一I所示。冷风通过冷风阀进人热风炉被加热,同时冷风还通过混风阀进人混风管,与经过加热的热风在混风管内混合成规定的鼓风温度,再进人环形风管。
   为了控制鼓风温度,要用热电偶测定进人环形风管前的沮度,经温度变送器把它转换成4-20mA DC的电流信号,一方面送至显示仪表指示和记录,同时送至调节器与规定的鼓风温度相比较,将偏差信号按PID规律驱动电动执行器DKJ,调节混风阀的开度,即控制进人混风管的冷风量,使之和由热风炉来的热风相混合,保持规定的鼓风温度。
  二、鼓风湿度检浏与拉制
鼓风湿度是鼓风质量的另一重要参数,和鼓风温度一样,鼓风湿度直接影响高炉的生产过程。测盆湿度的方法很多,通常采用干湿沮度计法较为方便。就是一个温度计为干的,另一温度计为湿的,当鼓风通过两温度计时,由于湿温度计水分蒸发,温度将低于干温度计的温度。鼓风湿度越大,则燕发越慢,吸热较少,因而湿温度计的温度越接近干温度计的温度,也就是说,干湿温度计的温度差可以反映出鼓风湿度的大小,这就是干湿温度计法测量鼓风湿度的基本原理。在冷风管道上取出冷风,通过两只一干一湿的热电阻,经温度变送器转换成4 -20mA DC的电流信号,一方面送至显示仪表指示和记录.同时送至调节器与湿度的规定值相比较,将偏差信号按P1D调节规律驱动电动执行器DKJ,控制蒸汽阀的开度,改变进人鼓风中的蒸汽量,从而使鼓风湿度保持在规定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