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6):
有两台步进电机5.2A,用FP0控制回零SPD1,我这里回零后再按回零,驱动器老报警,监控到经过值清零并断开命令回路,很郁闷。不知有那位知道是什么问题,另那位大侠知道FP0控制SPD1命令DT9052的具体设置,好象松下不同系列设置的意思不一样。

网友A:
急停才用到DT9052,高版本的是DT90052.正常使用的时候是不用这个的。
一般在急停时候可以写上:MV H8 DT9052
                       MV K0 DT9052
还有在写入程序的时候也许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最是用数据表格填写指令数据。不要一步一步的写,一步一步的写,很可能是把什么地方弄错了。

网友B:
同意楼上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