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6):
程序段1:
 ON    M0.1
  O    M0.1
  =    M0.1
程序段2:
ON    M0.1
  O    M0.1
  =    M0.2   //true only once//
以上是OB100的程序
A M0.2
R M0.2
以上是OB1的程序
我有两点看不懂 一点是M0.2有线圈 然后又用R指令来复位,可以嘛?
还有就是M0.2不是一直是1吗?OB100只是暖启动的时候执行一次 ,那为什么还要弄个M0.2 直接用M0.1不行吗?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程序段1中产生一个M0.1的常闭触点。
程序段2中将M0.2置位,置位周期为OB100的剩余执行周期。

M0.1实现了S7-200中的SM0.0的功能,M0.2实现了S7-200中SM0.1的功能。

M0.1与M0.2的功能不同,显然不能互相替换。

网友B:
看不懂啊。。

网友C:
这个不是很懂,顶一下,等高手!
这么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D:
问厂家撒

网友E:
你已经知道了OB100开机执行一次,还会有疑问啊
OB100执行一次,里面的线圈就不会在起作用了
M0.2后面注释不是写了,仅1次为真,也就是开机执行OB100里对应指令后M0.2为真,当执行到OB1里的复位指令后M0.2复位,以后OB100不会再被执行,所以M0.2就不会再次为真

网友F:
楼主上说的好,我同意

楼主:
cvlsam和yhm2005说的已经比较清楚了

网友G(2013-08-16):
这种思路我第一次看到

网友H(2013-12-02):
第一次看到

网友I:
开机复位.

网友J:
简单的东西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