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6):
首先说明一下,我们的机器是CVD炉子,就是等离子什么的炉子。那个急停开关是串在电源总开关的那个大空开里面的,并且这个回路是220V交流的,只要按下急停,大空开就跳掉,整个机器就没电了。但我不明白这个急停是串在大空开什么线圈上了?什么线圈一旦断电,大空开就跳掉?具体原理,大家说说,说详细一些,最好给些图。

网友A:
分闸线圈,将空开外壳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空开内部有一个脱扣线圈。

楼主:
一般情况下,这个欠压脱扣线圈额定电压是380V的,为什么我们用的是220V的呢?是不是我们厂让对方定做的空开,把线圈换成220V的了,明天去找工程师问问。

网友C:
你那个空开有没有说明书的,或者拆开看一下也可以

网友D:
分闸线圈啊

楼主:
今天去厂里,拆开看了一下,那个线圈的标称值是380V的,但是我们接进去220V,为什么也可以合上闸啊?困惑啊。有高手没有?

网友E:
这个要缕清电路接线才能确定啊

网友F:
呵呵,它里面有一个叫分励线圈,线圈电压时AC220V,当然也有些用AC380V的,它是空开的一个附件,你在订货时可以写明你所需附件,如3300就是没有附件,所以你那个肯定不是3300

网友G:
这种开关的线圈动作有常开和常闭式的两种,也就是有的那里面的分励线圈通电合闸的和通电分闸的

楼主:
今天问电气工程师了,他说那个是欠压脱扣器。

网友H:
这个空开线圈是强制脱扣线圈,可以手动,也可以配合消防紧急断电,特别用在高级酒店.宾馆;

网友I:
看看大空开的原理图就知道了

网友J:
它里面有一个叫分励线圈,线圈电压时AC220V,当然也有些用AC380V的,它是空开的一个附件,你在订货时可以写明你所需附件,如3300就是没有附件,所以你那个肯定不是3300

楼主:
今天终于找到图纸了,上面标称Under  Voltage  Trip。果然是欠压脱扣器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