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6):
我用LD M0 OUT Y0,然后在文本显示器里面的功能键设定了按键"0",设定线圈M0为ON,为什么我连接后按文本显示器上的"0",Y0没亮?

网友A:
设定为(瞬时ON)试试,还有PLC选型,是否正确。还有下载PLC程序后,有没有把运行开关打开?

楼主:
瞬间也不行啊,但是我按0的时候PLC的通讯灯会闪一下!

楼主:
应该连上的,其他的跳转还是设定寄存器都是可以的!就是设定线圈M不行,什么情况啊!

网友A:
线的问题。这条线是单工线,要双工线才可以。单工线只能接受其中一边的信号,而不接受另一边的。好象是文本这边把 2  3线交叉接着吧。

楼主:
双工线?我用的是两头RS232的线,双工是不是全交叉线?另外请教一下,你们LD M0 OUT Y0,然后文本显示器设定M0使线圈ON的话都行的么?

网友B:
有没有通讯上?
另外M0功能键设成ON/OFF交替;

楼主:
已经通讯上了,其他全部都可以,就是设置线圈M的功能不行,连上PLC,按键没反应,输出灯不亮!

网友C:
PLC里面有没有其他的程序,什么文本,换个其他的M试下

网友D:
把Y改成M试试

楼主:
PLC里面没有其他程序,只有LD M0 OUT Y0,EVIEW MD204L的文本,其他的M都换了,还是不行,今天打电话去步科售后问了,也不知道什么情况,说没碰到这样的问题,郁闷之极啊,这个功能还是主要要用的,哎!

楼主:
我用的反正是MD204L,好像信捷也是这样的,淘宝上买的!图

网友E:
M0在PLC内部有没有线圈呢?

网友A:
买文本和触摸屏的时候,都叫供应商配一条数据线,如果连上去后,文本能显示出来,但PLC没有反应,多数情况下是线的问题。怎么说楼主都不明白,信不信由你了

楼主:
线是商家供应的,其他什么都正常,就是这个功能键的功能不正常,那我重新去买条线试试!

网友F:
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线是商家供应的,其他什么都正常,就是这个功能键的功能不正常,那我重新去买条线试试!
这也并不代表线一定就是好的,你可以问一下供应商线是怎样接的,然后用表量一下到底是不是那样接的。

网友G:
M0不行,换一下其它地址看看?这样的故障,没看到实况,很难说得!!
祝你好运。

网友H:
兄弟:你看一看你PLC程序呀!是否有双线圈Y0呀!

网友I:
看看PLC有没有RUN,触摸屏按钮是否是保持型

楼主:
我的程序只有LD M0 OUT  Y0,文本显示器上对应M0置ON,置OFF,置取反,置瞬时ON,都没反应,PLC和文本的波特率都设置一样的。关键是其他功能都可以,就是这个置位功能不行,很是郁闷!

网友C:
那就换个文本试下,确认下这个文本是不是好的

楼主:
那又要去买个文本么?搞死人那!实在没办法只有再买一个看看了!另外非常感谢各位斑竹和朋友们帮忙,表情感激不尽啊!

网友C:
如果怀疑质量问题,可以让供应商测试下,或是到供应商那现场换个试下,不用再买第二个

网友J:
还不错了,这么多人回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又要去买个文本么?搞死人那!实在没办法只有再买一个看看了!另外非常感谢各位斑竹和朋友们帮忙,表情感激不尽啊!
可以找供应商的呀

楼主:
问题是我的板子是单片机做出来的,不知道是板子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不过我有两块不同的板子和文本连都是M置位不行,我想应该文本有问题吧,但是又不确定,哎!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K:
把M0换成X0

网友L:
PLC里面没有其他程序,只有LD M0 OUT Y0  你直接取MO就输出YO,说实话我有点看不懂

楼主:
恩,M0,M1,M2^^^^都试过了,就是不行!

网友M(2012-03-13):
没有自锁,由于接通时间太短的问题基本是看不到闪的。

网友N(2012-05-30):
换条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