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力折弯机溜刀

楼主(2011-12-07):
扬力折弯机溜刀,溜3下碰到行程开关,又自动上去,这是换向阀的事还是油缸的问题?

另外,保压时间过长,时间继电器都调到很短都不管用,这又是咋回事?

网友A:
折弯机溜刀时先看看松开脚踏板后电磁阀是否还得电,也就是先排除继电器问题....
然后检查三位四通阀,阀芯用久了会发生卡滞导致窜油下滑................

楼主:
清洗阀后  好了

网友B:
没有见过,不知道

网友C:
时间继电器可是那种用气囊来控制的?重点查查它的辅助触头…

楼主:
新式的。不过这两天又开始溜刀

楼主:
洗完阀后好了,一天后又坏了,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