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7):
故障时这样的,两台MM430变频器,220V单相进线,都是控制泵,只有一台时不时报欠电压,什么原因呢?两个泵控制的液体不一样,但粘稠度也差不多。
有时是启动的时候就报,有时在工作过程中报警!

如果是电源故障,但是另一台就不报,所有就只能看负载了,负载会是哪些原因呢?

谢谢了

网友A:
虽然是两台变频器在一起,就一台报警欠电压,这不能不能就否认,变频器错误报警,你要好好检查变频器的主回路进线吧,哪里线头没有压紧接触不好什么的,有条件的话,把进线加大一点

楼主:
谢谢,饿哦再确认一下进线!

网友B:
如果是小功率的,可尝试两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并联,看看是什么效果。

网友C:
检查下是不是有短路现象,我们也有一台电机端出现两相之间绝缘不是很好,出现此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