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尺的定义

楼主(2011-12-07):
直线位移传感器定义:
 直线位移传感器的功能在于把直线机械位移量转换成电信号。为了达到这一效果,通常将可变电阻滑轨定置在传感器的固定部位,通过滑片在滑轨上的位移来测量不同的阻值。传感器滑轨连接稳态直流电压,允许流过微安培的小电流,滑片和始端之间的电压,与滑片移动的长度成正比。将传感器用作分压器可最大限度降低对滑轨总阻值精确性的要求,因为由温度变化引起的阻值变化不会影响到测量结果。

那么怎么选择一个电子尺呢?
 其中重要的参数包括:
  1、要求的准确度、线性度
  2、期望量程范围
  3、可重复性/分辨率
  4、要求扭矩(低)
  5、环境、振动、粉尘温度、湿度
  6、电气行程
   7、要求速度以及期望价格和寿命

电子尺的使用要求:
1、供电电压要稳定
  工业电源要求±0.1%的稳定性,比如基准电压10V,允许有±0.01V的波动,否则,会导致显示的圈套波动。如果这时的显示波动幅度不超过波动电压的波动幅度,位移传感器电子尺就属于正常。
2.防止静电干扰
  静电干扰和调频干扰很容易使电子尺显示数字跳动。设备的强电线路与电子尺的信号线分开线槽。电子尺应使用强制接地支架,且使电子尺外壳(可测量端盖螺丝与支架之间的电阻,应小于1Ω电阻)良好接地,信号线使用屏蔽线,且在电箱的一端应予将屏蔽线接地。静电干扰时,一般万用表的电压测量非常正常,但就是显示数字跳动;高频器干扰时其现象也一样。验证是不是静电干扰,用一段电源线将电子尺的封盖螺丝与机器上某一点金属短接即可,只要一短接,静电干扰立即消除。但高频干扰就难以用上述办法消除,而且机器手、变频器多出现高频干扰,可以用停止机械手或变频节电器的办法验证。
3、不能接错电子尺的三条线(以五丰WKFM直线位移传感器为例)
  “1”、“3”线是电源线,“2”是输出线,除电源线(“1”、“3”线)可以调换外,“2”线只能是输出线。上述线一旦接错,将出现线性误差大,出现控制非常困难,控制精度差,容易显示跳动等现象。
4、供电电源要有足够的容量
  如果电源容量太小,容易发生如下情况:合模运动会导致射胶电子尺显示跳动,或熔胶运动会导致合模电子尺的显示波动。特别是电磁阀驱动电源于电子尺供电电源在一起时容易出现上述情况,严重时可以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量到电压的波动。如果在排除了静电干扰、高频干扰,对中性不好的情况下仍不能解决问题,也可以怀疑是电源的功率偏小。
5、安装对中性要好
  角度容许±12°误差,平行度容许±0.5mm,如果角度误差和平行度误差都偏大,就会导致显示数字跳动。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对角度和平行度的调整。
6、防止短路
  位移传感器电子尺工作过程中,有规律的在某一点显示数据跳动或不显示数据,这种情况就要检查连接线绝缘是否有破损并与机器的金属外壳有规律的接触引发的对地短路。
7、避免老化
  对于使用时间很久的电子尺,密封老化,可能有很多杂质,并有油、水混合物,影响电刷的接触电阻,导致显示数字跳动,可以认为是位移传感器电子尺本身的早期损坏。

电子尺的机械安装:
一、电子尺的安装宜将余量均匀留在两端,未确定极限位置之前不要锁紧固定支架螺丝,待调整行程后才能锁紧电子尺固定支架螺丝。
二、拉杆式电子尺的拉球万向头允许半径1mm的对中性偏差,当然规格越短,建议对中偏差越小。
三、固定电子尺后,将拉杆(五丰WKTC、WKTM系列均适用)缩回时,万向球头的圆柱本体应能在四个径向方位有空隙。。否则,调整万向头安装位或调整靠近伸出端的安装支架位。
四、在拉杆拉出时如有很大的不对中,应调整靠近插头那端的安装支架。这可作为一种辅助复查方式。
五、拉球万向头安装杆与拉杆允许角度±12º的倾斜。但如果安装时对中偏差和倾斜偏差同时都很大将会影响电子尺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应予以进一步调整。
六、滑块电子尺可以减少调整对中性的工作量,但辅助加长杆不能取消,否则,会出现由于对中性不好而导致稳定性和使用寿命,甚至当即致使电子尺失效。
七、一切调整好后,紧固安装螺丝,力度应使接地电阻小于1Ω为宜。用万用表200Ω档位测量电子尺封盖螺丝与安装支架之间的电阻。
八、使用四线制或带有屏蔽线的配线,电子尺那端接地端应连接,同时将第四端或屏蔽线在电控箱端可靠接地。

楼主:
图片
图   这个是WKFM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