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PLC维修的帮忙看看这

楼主(2011-12-07):
三菱FX1N-40MR-001 IO输入高压击穿
帮忙看看 圈里的两个是什么零件?

网友A:
零欧姆电阻;

网友B:
同意1楼的回答,D8-11是解释二极管的型号。

网友C:
保险电阻

网友A:
晕;还二极管;
这个就是跳线;
三菱的PLC输入有亚太版及欧美版,就是用这个跳线来改变的;
二极管是在楼主画的圈下面的;

楼主:
D8-D11是三极管 很明显

网友D:
把它短接了吧

网友E:
这是0欧姆的电阻,不是二极管,大家看清楚,二极管是旁边三个脚的。JP在电路符号是跳接的意思。

网友A:
不过线路板上是不是只有这个地方烧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F:
贴片二极管。。。

网友G:
仔细看
JP1,JP3是它-----跳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是0欧姆的电阻,不是二极管,大家看清楚,二极管是旁边三个脚的。JP在电路符号是跳接的意思。
0欧姆的电阻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