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7):
电动机属感性负载,电流滞后电压,大多数用电器都属此类。为了提高功率因数须用容性负载来补偿,并电容或用同步电动机补偿。降低电动机的激磁电流也可提高功率因数(HPS2节能功能,在轻载时降低电压,使激磁电流降低,使COS∮提高)。节能运行模式:轻载时降低电压减少了激磁电流,电机电流分为有功分量和无功分量(激磁分量)提高COS∮。 节能运行模式:当电动机负载轻时,软起动器在选择节能功能的状态下,PF开关热拨至Y位,在电流反馈的作用下,软起动器自动降低电动机电压。减少了电动机电流的励磁分量。从而提高了电动机的功率因数(COS∮)。(国产软起动器多无此功能)在接触器旁路状态下无法实现此功能。TPF开关提供了节能功能的两种反应时间;正常、慢速。节能运行模式:自动节能运行。正常、慢速两种反应速度)空载节能40%,负载节能5%。 保护功能 (1)过载保护功能:软起动器引进了电流控制环,因而随时跟踪检测电机电流的变化状况。通过增加过载电流的设定和反时限控制模式,实现了过载保护功能,使电机过载时,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2)缺相保护功能:工作时,软起动器随时检测三相线电流的变化,一旦发生断流,即可作出缺相保护反应。 (3)过热保护功能:通过软起动器内部热继电器检测晶闸管散热器的温度,一旦散热器温度超过允许值后自动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4)其它功能:通过电子电路的组合,还可在系统中实现其它种种联锁保护。 软起动器 - MCC控制柜即电动机控制中心。软起动控制柜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输入端断路器,(2)软起动器,(3)软起动器旁路接触器,(4)二次侧控制电路(完成手动起动、遥控起动、软起动及直接起动等功能的选择与运行),有电压、电流显示和故障、运行、工作状态等信号显示。 软起动MCC控制柜进一步加以组合或用PLC逻辑控制,可以实现多种复合功能。用于大楼的消防系统与喷淋泵、生活泵等系统。可以实现消防泵定时自动检测,定时自动关闭,加上相应的控制逻辑,则可以对消泵及各个系统运转是否正常,实施平时检测时,定时低速低水压运行;在灭火时,则实施全速满载运行。将若干台电动机控制逻辑组合,可以组成生活泵系统或其他专用系统,按需要量逐次起动各台电机,也可逐次减少电机,实现最佳效率运行。还可以实现多台电机自动转换运行,使各电机都处于同等的运行寿命。 软起动器 - 相关比较软起动器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区别 1、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 2、恒流起动。软起动器可以引入电流闭环控制,使电机在起动过程中保持恒流,确保电机平稳起动。 3、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电机停机时,传统的控制方式都是通过瞬间停电完成的。但有许多应用场合,不允许电机瞬间关机。例如:高层建筑、大楼的水泵系统,如果瞬间停机,会产生巨大的“水锤效应”,使管道,甚至水泵遭到损坏。为减少和防止“水锤”效应,需要电机逐渐停机,即软停车,采用软起动器能满足这一要求。在泵站中,应用软停车技术可避免泵站的“拍门”损坏,减少维修费用和维修工作量。软起动器中的软停车功能是,晶闸管在得到停机指令后,从全导通逐渐地减小导通角,经过一定时间过渡到全关闭的过程。停车的时间根据实际需要可在0~120s调整。笼型异步电机是感性负载,在运行中,定子线圈绕组中的电流滞后于电压。如电机工作电压不变,处于轻载时,功率因数低,处于重载时,功率因数高。软起动器能实现在轻载时,通过降低电机端电压,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电机的铜耗、铁耗,达到轻载节能的目的;负载重时,则提高电机端电压,确保电机正常运行。 高压启动器和低压启动器 软启动器主回路采用晶闸管,通过逐步改变晶闸管的导通角来抬升电压,完成启动过程,这是软启动器的基本原理。在低压软启动器市场,产品繁多,但是高压软启动器产品还是比较少。高压软启动器与低压软启动器基本原理一样,但是高压软启动器与低压软启动器相比,有些地方存在着其特殊性: 1、高压软启动器在高压环境下工作,各种电气元器件的绝缘性能一定要好,电子芯片的抗干扰能力要强。高压软起动器组成电气柜时,电气元器件的布局以及与高压软启动器与其它电气设备的连接也是非常重要的。 软起动器—实用手册2、高压软启动器必须有一个高性能的控制核心,能对信号进行及时和快速地处理。因此这个控制核心一般采用高性能的DSP芯片,而不是低压软启动器的普通单片机芯。低压软启动器主回路由三组反并联的晶闸管组成。而在高压软启动器中,由于单只高压晶闸管的耐压能力不够,所以必须由多个高压晶闸管串联进行分压。但是每个晶闸管的性能参数没有完全一致。晶闸管参数的不一致,会导致晶闸管开通时间不一致,从而导致晶闸管的损坏。因此在晶闸管的选配上,必须保证每一相的晶闸管参数尽可能地一致,并且每一相晶闸管的RC滤波电路的元件参数尽可能一致。 3、高压软起动器的工作环境容易受到各种电磁干扰,因此触发信号的传递必须安全可靠。高压软起动器中,传递触发信号,一般采用光纤传输,能有效地避免各种电磁干扰。通过光纤传递信号,也有两种方式:一种多光纤方式,一种单光纤方式。多光纤方式即每块触发板有一路光纤;单光纤方式即每一相只有一路光纤,信号传递到一块主触发板,再由主触发板传递到同一相的其他触发板。由于各路光纤光电传输过程中损耗不尽一致,因此从触发一致性上看,单光纤的方式比多光纤可靠。 4、高压软启动器对信号的检测比低压软启动器要求更高。高压软起动器所在的环境存在着大量的电磁干扰,并且高压软启动器所用的真空接触器和真空断路器在其分断和闭合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电磁干扰。所以对检测到的信号不仅要进行硬件滤波,也要进行软件滤波,去掉干扰信号。 5、软启动器在完成启动过程后,要切换到旁路运行状态,如何平滑地切换到运行状态,这也是软启动器的一个难点,如何选准旁路点非常重要。旁路点早了,电流冲击非常大,即使在低压条件下,也会造成三相电源中断路器跳闸,甚至会损坏断路器。高压条件下危害更大。旁路点迟了,电机抖动得厉害,影响负载正常工作。因此,旁路信号的硬件检测电路必须非常精确,并且程序处理也要恰到好处。 异步电动机以其优良的性能及无需维护的特点,在各行各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然而由于其起动时要产生较大冲击电流(一般为Ie的5-8倍),同时由于起动应力较大,使负载设备的使用寿命降低。国家有关部门对电机起动早有明确规定,即电机起动时的电网电压将不能超过15%。解决办法有两个:增大配电容量,采用限制电机起动电流的起动设备,如果仅仅为起动电机而增大配电容,从经济角度上来说,显然不可取。为此,人们往往需要配备限制电机起动电流的起动设备,过去人们多采用Y/△转换,自藕降压,磁控降压等方式来实现。这些方法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限流作用,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伴随传动控制对自动化要求的不断提高,采用可控硅为主要器件、单片机为控制核心的智能型电动机起动设备—软起动器,已在各行各业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由于软起动器性能优良、体积小、重量轻,并且具有智能控制及多种保护功能,而且各项起动参数可根据不同负载进行调整,其负载适应性很强。因此电子式软起动器将逐步取代落后的Y/Δ、自耦减压和磁控式等传统的减压起动设备成为必然。 电力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型软起动器得到广泛应用。智能型软起动器是一种集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功能保护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又称为SoftStarter。它不仅实现在整个起动过程中无冲击而平滑的起动电机,而且可根据电动机负载的特性来调节起动过程中的参数,如限流值、起动时间等。此外,它还具有多种对电机保护功能,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的降压起动设备的诸多弊端。 软起动器 - 应用领域软起动器软起动器 安装调节方便,所有控制连接及参数调节均在正面上完成。该软起动器在安装后用户仍可方便就地改造,如:附加限流功能和内接/外接转换选择。该软起动器可不带旁路持续在线运行。软起动器为旁路和故障单独设置了控制继电器。该软起动器所有参数均通过面板上的三只旋钮电位计和一只拔码开关设定,直观准确。它甚至可以工作在有振动和环境温度较高的应用场合。当该软起动器用于内接时因可控硅模块上承受的是三角形接法时的相电流,所以相同电流的软起动器在内接时可以负载比外接时大1.73倍的电机。如一台58A的S型软起动器内接应用时可以负载100A的电机。 原则上,笼型异步电动机凡不需要调速的各种应用场合都可适用。应用范围是交流电380V(也可660V),电机功率从几千瓦到800千瓦。软起动器特别适用于各种泵类负载或风机类负载,需要软起动与软停车的场合。同样对于变负载工况、电动机长期处于轻载运行,可广泛用于纺织,冶金、石油化工、水处理、船舶、运输、医药、食品加工,采矿和机械设备等行业。

本文转载自:电气自动化技术网http://www.dqjsw.com.cn/dianqi/ruanqidong/980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