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7):
仪器仪表网
介绍:炼钢生产过程供氧系统检测与控制
1.氧气流量检测与控制
   控制氧气流量是控制吹炼的重要方法之一,因此需要精确地测量和控制氧气流量。氧气流最是通过安装在氧气管道上的节流装置和流量变送器将流从转换成4 -20mA DC电流信号。由于压力、温度对流量有影响,故采用了压力、温度补偿装置,经演算器运算后得到实际氧气流量信号,一方面送至显示仪表指示和记录,同时将流量信号送至调节器与流量给定值相比较,根据比较结果,调节器给出调节信号,驱动执行机构,改变阀门开度,从而保证氧气流量为给定值。
   由于氧气顶吹转炉在吹炼过程中需要经常降枪和提枪以便于取样、测量和倒渣,这就要求降枪时送氧,提枪时快速切断氧气,所以在调节阀后面装有切断阀。切断阀的位哭只有两个,提枪时切断阀全关,降枪时切断阀全开。切断阀和氧气喷枪提升机构自动连锁,当氧枪进人炉内一定深度时便自动打开切断阀,提起氧枪时便自动关闭切断阀。切断阀动作要迅速,关闭要严密,工作要可靠。
 2.氧气压力检浏与控制
   在国内有些工厂采取恒氧压操作,吹炼过程中通过控制氧气压力来进行操作。压力检测与控制系统如图12一4所示。
   通过安装在氧气管道上的取压管和压力变送器取得4一20mA DC的氧气压力信号,将它送至调节器与氧气压力给定值相比较,根据偏差情况,调节器给出调节信号,驱动执行机构改变氧气管道阀门开度,从而控制氧气压力为规定值。
 3.喷枪冷却水各参数的检测
   喷枪冷却水的供应是保证喷枪在炉内高温下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一般采用压力为1200-15000kPa的高压水。除了对冷却水的压力进行检测外,还要对冷却水进出水温度及温度差、冷却水流量进行测量.当出水温度超过规定时喷枪就有烧坏的危险,应立即发出警报。冷却水流量的测量是通过安装在管道上的节流装咒,流量变送器取得4一20mA DC电流信号,送至显示仪表指示和记录。冷却水压力的测最是通过安装在管上的取压管和压力变送器取得4 -2OmA DC电流信号,送至显示仪表指示和记录。冷却水温度是通过安装在管道上的热电阻和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把进出水温度转换成4一20mA DC电流信号,送至显示仪表指示和记录。当冷却水压力低于规定值,出水温度高于规定值,进出水温度差高于规定值.都会发出警报。
 4.喷枪高度检测与控制
喷枪高度直接影响炉内造渣,脱碳速度和提温速度,是炼钢操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参数。直接用标尺指示喷枪高度,用电气设备人工控制是一种最简单的办法,但准确度不高。在喷枪卷扬机上安装一套脉冲发生器,用一套接受装置在操纵室内计蚤喷枪高度,同时对喷枪提升和下降位置,氧气切断阀开闭实行连锁和自动控制。这种方法精度较高,显示明确,操作方便,特别是可以与计算机配合直接由计算机控制。
资料来源— 中国仪器仪表展览网

网友A:
从流程图上看这个控制系统的仪表已经比较老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