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全局D脚本设置问题~!

楼主(2011-12-07):
我想说设置为和图1一样的脚本,但是在图2中设置目标地址时无法设置为0000,请问怎么解决?(老外说PLC2是一个虚拟的)

楼主:
还有就是图1中%MW代表什么?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memcpy(复制目标地址,复制源地址,字数)
从参数2 (源地址) 复制参数3 (字数) 个数据到参数1 (目标地址)。
MW%就是一个寄存器名
你的PLC2可能是选的施耐德uni-telway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