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 plc问题

楼主(2011-12-07):
请问各位大侠LG PLC 能否被PC无线监控
    能监控要怎么操作

网友A:
无线监控?

网友B:
这个用法比较高级了

楼主:
是的,我看联机选项里面有远程控制,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A:
远程控制与无线是二码事;

网友C:
远程控制与无线是二码事;说得对

网友D:
你查一下,无线监控是否可以输出RS-485通讯信号,如果有,那就能实现。

楼主:
没有RS-485内置模块,只有RS-232接口,能行吗?

网友A:
远程控制一般是用电话线及MODEM来实现的;
你是要玩无线还是远程?

网友D:
没有RS-485内置模块,只有RS-232接口,能行吗?
可以,232可以转换到485,只要加1模块就行,只要30元,工业级别的也就100多元。

楼主:
价格都知道,请问是有类似的经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