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30mr-001plc

楼主(2011-12-07):
三菱fx1s-30mr-001plc接上电源绿灯报错灯一闪便无反应是怎末回事有维修和使用过的朋友吗?路过的朋友能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吗

网友A:
连上软件看能不能读到错误代码

网友B: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哟

楼主:
电源没问题接上假负载有24v输出

网友C:
把内存清空一下看看

楼主:
如何清空内存请指教

网友A:
PLC拨到停止状态,软件在线菜单下有清除内存选项

网友D:
先看一下能不能连上电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