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7):
有一轴用来卷制铝箔,转动惯量最大0.1kg.m^2,转速1~2rpm,要求可调速,请问有什么较好的方案?

网友A:
卷绕专用变频器行不行?

网友B:
1~2rpm什么意思?

网友C:
变频调速

网友D:
是在1--2之间调速还是最低达到1--2?
伺服电机+伺服装置
或者普通电机+变频器+大速比减速器

网友E:
变频驱动加机械减速。

网友F:
变频器再配合机械减速,效果自然没伺服好……

网友G:
变频器加涡轮减速!

楼主:
re
在2rpm以下

网友H:
杀鸡哪用牛刀。这个力不大用个交流调速电机,简单得很,变频器不用钱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