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7):
 我们单位有台伺服电机不转了,检查发现有PLC启动信号到伺服控制器上(有指示灯亮),也有PLC通讯也到了控制器上(有指示灯亮),三相正常,电机也是好的(检查过)。我判断是PLC通讯程序没有旋转速度信号到控制器,还有就是控制器坏了(不过指示灯都正常),那位师傅帮帮看是那里出问题了?(本人对PLC不精)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伺服啊

网友B:
我问题和你相反,机器被别人把驱动器参数弄乱了,现在机器无法动,还不知道什么修改参数呢,好烦啊

网友C:
错误代码没有显示?报警信号有没?伺服的急停端连接如何?有没有静止转矩?等等……

网友D:
伺服电机的信号一般都不会反馈到PLC的,驱动器报警后,会有报警代码,按手册查代码就知道了的

楼主:
PLC是西门子,伺服是lenze,关键是机器显示一切正常,也没有报警,PLC有可能被设时间不能开机的功能吗?不过显示面板没有任何提示。

网友E:
你将程序读出来研究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F:
伺服驱动的参数改变,对一下呀

网友G:
楼主 用的都是好东西啊

网友H:
从你说的现象判断,问题出在PLC。你检查一下脉冲输出模块,如果有备用的,更换看看!!

网友H:
对了,告诉你,在伺服驱动器侧可以监控是否受到脉冲,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信号是否已经过来了。

网友I:
先看一下设置有没有改过;
正常的再查看伺服上有没有收到PLC有脉冲信号;

网友J:
把PLC程序调出来研究一下,看看哪个使能没给上,还有轴禁止使能是不是有输出,驱动电流,温度等等综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看一下设置有没有改过;
正常的再查看伺服上有没有收到PLC有脉冲信号;
故障是再开机后发生的,应该没有动过设置。PLC和驱动的连接有信号灯是正常的。就怕是PLC没有指令输出给驱动器。

网友K:
看看换个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电机的信号一般都不会反馈到PLC的,驱动器报警后,会有报警代码,按手册查代码就知道了的
你这问题只要找到说明书改过来就OK了吧!

网友L:
把伺服改为转速控制模式

网友M:
这个我不懂也,不好意思

网友N:
我觉得是外围线路出问题了!那个开关或输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是外围线路出问题了!那个开关或输出有问题!
这台机是PLC和面板控制的,那个开关或线路不行都会显示或信号不到都有指示灯显示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是外围线路出问题了!那个开关或输出有问题!
这台机是PLC和面板控制的,那个开关或线路不行都会显示或信号不到都有指示灯显示

其实一个一个元件的查看,应该也能排除出来!

网友O:
我这也碰到同样问题,伺服显示正常无报警,伺服电机停止,旋转速度信号无显示,也在求助中,关闭电源再打开又可以运行,借贴求解!谢谢!

网友K:
这玩意,不好回答

楼主:
问题最终解决了,厂家派一名工程师来,说是里面有两个数据丢失,加上就开机。还有谢谢大家对这一问题给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