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8):
一台海利普5.5kw变频器
1.三路驱动电路可以分别驱动一个igbt单元
2.其中vw相可以同时驱动两个igbt单元,u相和vw相任一项组合同时驱动两个igbt单元,报oc警告,并时常出现
驱动对管中npn型管击穿
3.数字示波器测波形未发现波形异常
4.运行时数字示波器发现电压最小值为-14.0v,而其他两项电压最小值-8.0v,测量截至电压提供的电容和稳压管
电压为约9.5v,三项相差最大约0.2,电容25v47uf、稳压管10v都换过新的。
5.此种状态下主回路加入dc24v ,装入一体化igbt模块,测uvw三项电压50Hz时对称约18v
求各位高人指点迷津,在此衷心感谢啦!

网友A:
脉冲都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换用的驱动对管质量不好.

网友B:
驱动对管中npn型管击穿
5.5KW模块一般是35A的,还加对管来扩流吗
用3120不是可直接驱动吗
驱动至对管的电阻是否正常.会不会阻值变大

网友C:
你的变频器到底是什么不好?三相不平衡,还是烧模块?

楼主:
各位早上好,首先谢谢各位的指点!
补充说明一下,三路上桥驱动对管都是新换的,一样的。不过驱动至对管的电阻好像是1k,记不太清,以前有检查过,晚上下班回家再检查一下,确实后来没怎么在意这个电阻,感觉有可能是。
还有每次故障的都是u相上桥驱动,驱动ic是上桥pc923和下桥pc929

楼主:
BACFDC ,您好,非常不好意思,PC923驱动至对管的电阻是10欧,我检查下来没问题,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D:
路过一下,变频器,驱动器需要外送维修可以找我啊,欢迎合作,24小时报修热线13681157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