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8):
针对用s7-200的PLC与组态王进行通讯,没有通讯上,我用的是s7-226cn的plc编了一个交通灯的程序,设置的通讯地址是2,通讯波特率是9.6kpt.我在组态王你选择的通讯地址是2:0(2 代表地址是2,0代表9.6kpt通讯波特率),2者之间的通讯设置成一直了,但是运行的时候,在组态王的画面里控制不了PLC,画面的交通灯也没有反应.组态王的信息窗口显示的如下图:
下面是我的PLC程序及组态王画面程序

希望老师,帮我看看通讯不上的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B:
最完整的组态王培训教程(书签版)

http://www.plcworld.cn/read-htm-tid-5539.html

楼主:
通讯地址的都是匹配的,这点是没有问题的,通讯不上,不晓得是不 是少了重要的环节,怀疑PPI-USB的电缆跟组态王压根不能通讯,6.55以下的版本通讯选择就没有关于西门子200-USB的通讯方式.

楼主:
组态王与西门子200PLC通讯不上主要是因为ppi-usb的通讯电缆不是 原装的,必须用原装才能通讯的上

网友C:
外表看是“ppi-usb”,实际通讯是USB映射到COM口,所以在组态王中应选PPI-COM口方式。
另外,可以使用OPC方式连接,速度要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表看是“ppi-usb”,实际通讯是USB映射到COM口,所以在组态王中应选PPI-COM口方式。
另外,可以使用OPC方式连接,速度要快一些

如果选择的是USB的通讯能过正常通讯,现在很多都将COM转成USB了,相对方便些.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告诉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D:
数据位 停止位 波特率等设置好 我这里有程序的 QQ149034219

网友E(2012-02-10):
关于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可能:
1.通俗的说就是组态王和PLC是通过PPI串口线通信还是用PPI-USB通信,如果是前者,应该可以直接使用。如果是后者这需要安装相应的PPI-USB驱动。
2.对电脑的设备管理器进行查看(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检查端口是不是和你的组态王里设置的端口一致,如果不一致就需要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修改端口。
3.端口修改一致后,重启组态王,并且在组态王里点击“画面”,对你编译的主画面点反键,然后在下拉菜单中点击“测试---”,再随便在选项里输入一个你编写的程序里的标志位,看能不能现实你的PLC内的当前值,如果可以显示,就应该是通信上了。

网友E: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连接不上,就是同时打开了STEP 7 - MicroWIN和组态王,碰巧两个软件和PLC通信的端口又默认是同一端口,这是就有可能使组态王通信不上。

网友F(2016-11-10):
回复 楼主:
你好,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最后是因为什么通讯不上呢?我现在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我用的笔记本所以用了232转USB,组态王用的6.53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