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8):
请教高手:从触摸屏里读出来的程序,是否能知道原来是用那种软件编写的?先谢了!

网友A:
问题是你是使用什么方法读出来的程序?
如果你知道触摸屏的型号和制造商的话,基本就能确定能用哪种软件去正确的解读程序了。

楼主:
谢谢回复!事情是这样的,原来的触摸屏是F930GOT-BWD-E的,用SWOPC-FXDU/WIN-CL软件读出后,写入F930GOT-BWD-C后有很多按键不正常,以前的按键按一下后上面的字会变成ON,再按一下后又会变成OFF。还有上面的字也显示不出来(原来的是采用黑背景,字是透明的)将画面设成白色后重新输入触摸屏,字是能显示出来了,但是有些原来黑底板时能显示的字又没有了。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B:
这样的话,有可能是软件版本问题了

网友C:
最好知道设备是哪年的产品,然后根据年份判断都有什么软件。

网友D:
F930GOT-BWD-E  这款是不支持中文的;

网友E:
软件版本不完全兼容是主要原因。
编程手段是另一个问题,你是否将原屏的所有信息都读上来,再传下去。遇到过给的程序没有数据表,结果文字显示出了问题。

网友F:
软件升级没有呢?

楼主:
我装了一个GT Designer2 V2.79,可却和触膜屏连接不上!上面显示:发生了通讯错误,超时错误:0259。串口设置里面所有能设置的我都试过。请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谢了!

楼主:
设备是2005年左右台湾人生产的,屏上全部是英文,旧屏只是背灯坏了,现在还能用。屏没加密,程序直接用SWOPC-FXDU/WIN-CL读出,写在F930GOT-BWD-C里应该行吧?

网友G:
什么的触摸屏什么的软件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查看一下里面原来的软元件等,自己做一个触摸屏画面程序得了
这个小小的触摸屏,一般都没有什么脚本之类的
谢谢各位的解答!主要是药企,加上使用的人又不懂,而且死板,只要有一点小小的改动,又是验证、审批等等,好麻烦的。以前修设备,将一只烧坏的炭膜电阻换成金属膜的都麻烦很多。现在先将背灯修好先用,只好等解决了再换新的了。

网友C:
嗯,这样的企业做事也太麻烦了。

网友I:
企业有钱 花几万维修就行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