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8):
各位前辈,本人是改行做电工,基础差,很多不明白,请多多指教。下面是我今天发现的一个问题:

 以前我都是记着网上查的资料,说给三相电动机配空开是按其额定电流的2倍去选,即11千瓦电动机的额定电流22A,就照2倍,选大于44A的空开。可是今天想到,感性负载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就是说11千瓦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最小也是额定电流的4倍,即22A乘4=88A,那么按2倍去选的空开不就小了吗?这一送闸,启动电流不就会让空开跳闸了?

网友A:
空开是按脱扣曲线动作的,一般脱扣的电流是3倍以上的额定电流值。应该好好看看空开的脱扣曲线。

网友B:
你的想法是不正确的。

一般的断路器(所谓的空开)的脱扣电流是其额定电流的几倍以上,而且动作时间与电流成正比。你可以找本断路器的产品说明书看看里面的脱扣曲线和表格,并弄懂其含义。

简单举例来说,假如某断路器额定电流是32A,在这个额定电流上可以长时间连续不断地使用,当超过额定电流的1倍时,有可能需要十几小时才会跳闸,2倍额定电流时可能需要十小时左右才会跳闸,3~5倍额定电流时可能需要1~2小时才会跳闸,10倍额定电流可能需要0.5~2秒才会跳闸。如果是D型断路器,动作时间一般是C型断路器的1倍左右,也就是说同样的动作时间,D型断路器的动作电流有可能是C型断路器的一倍。

以上的举例是假设的,具体参数以具体的断路器产品说明书为准。

所以通常选择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一般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5倍左右,具体要看断路器的曲线,只要能避开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即可以了。

网友C:
对于经常搞设计的人应该不算什么,但偶尔选空开的话,我觉得可以参考厂里的其他设备。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D:
老兔子好久不来了,来了就让我长见识~!

网友E:
嗯 说的很好 哦  呵呵  希望多多交流

网友F:
你可以这样想空开动作是有一个反应时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空开是按脱扣曲线动作的,一般脱扣的电流是3倍以上的额定电流值。应该好好看看空开的脱扣曲线。

网友H:
一般启动电流的时间是很小的,而空开的保护电路是有时间滞后的,所以启动瞬间没有关系,但若启动不起来,那就跳闸了。

网友H:
对于楼主的题目,知道越多发现不知道的越多,偶也曾有过经历,对于仪表维修工性质的工作,偶上班5年后,发现仪表维修就是个杂货铺,不知道的知识太多了。

网友H:
当然楼主的工作是电工,偶不是电工,但感觉电工的工作要比仪表维修工的专业,偶是杂而不精,楼主是精而不杂。所以工作性质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的感慨是个好事,知道的越多,发现不知道的越多,是因为楼主思考了,是对工作用心了,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思考,不断的疑问,在不断的解惑,最后自己的技术知识不断的丰富,这就是个学习的过程,也是自我提高的过程,再次偶祝贺楼主早日成为电工的高级专家。

网友I:
2楼说的很有道理  不知可否把选热继 一并 讲一下

网友J:
不是知道的越多发现不知道的越多,而是自以为知道的多,随着时间就知道不知道的太多了,甚至原来正确的因为科技的发展也错了。

网友K:
因为总会有各种新问题出现,有时还是奇奇怪怪的 所以永远都觉得有挑战

网友L:
其实就是个供配电里的断路器三段保护问题,瞬时,短延时,长延时。老兔子阐述得很明白了。就跟你选择导线一样,你为什么不按7倍电流去选。因为导线也有瞬时过载能力。按照额定电流就可以了。你会问短路怎么办,短路时电流是平时的15-20倍,断路器瞬时保护在零点几秒就动作了,切断电流,是在导线过载能力范围内的。

网友M:
大家讲的真好。选空开,要注意热过载曲线和短路动作这两个指标。电动机使用电流小于它就ok。

网友N:
说的有道理

网友O:
学的越多就会发现知道的越少。

网友P:
跟楼主有一样的感慨啊,哎,真是烦啊,总是会碰到这样那样不知道的问题,学习可真累!

网友Q:
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总有学不完的东西,所谓学无止境,就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R:
在实际的维修中,多数电工是不去分D型和C型的。

网友S:
好好研究断路器是怎么跳闸的吧!学问多着呢!

网友T:
我用过的都是D型,老兔子说的很好!

网友U:
2楼正解

网友V:
书背的很好啊。哈。好象是变压器的短路是15-20倍。那时保护早已动作啊

网友W: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