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8):
最近维修一台海利普3.7kwH系列变频器 输出无电压 但是我放了一天没有理它 突然有电压输出了 我就把它装起来 然后再测输出又没电压了 请问各位高工 我该怎么搞 我把pc929也换过了 模块也检测过了

网友A(2012-02-05):
没有电压pc923

网友B:
PC929应该没有问题,应该重点检测PC929的输入侧、输出侧供电情况。无输出,不可能多路驱动同时坏;输入侧供电异常或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