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9):
如何编程,让往复机每次停止时都停到初始位置

网友A:
感应开关要计算提前角。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式的往复机构,机械式的,不一定完全准确,这么速度有关,但可以停个差不多吧。如果走丝杆,那就没什么,步进伺服可以绝对准位。

网友B:
把你的要求说清楚一点,大家也好帮你分析。

网友C:
每次动作完成了自动执行一个指令,或是回原点,或是用定位指令回到指定的位置

网友D:
设置一个参考点

楼主:
就是一台往复机,往复机的换向是机械换向,上下装挡块,每次碰到后内部机械换向,在怎么设置才可以让它停止时回到原点,最上面或者最下面

网友E:
加一个行程开关控制电机停止,电机要带抱闸的。

网友F:
设置停止时总是去执行回原位动作

网友G:
停止时总会执行原位动作。

网友H:
这个不难吧,都有plc了,其它的都能解决的话,停止回原点可实现。

网友I:
没有理解你的意思,其实在停止上并一个,回原位自己程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