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9):
只是牌子不同的两个电容,能组成一组补偿电容吗?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参数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C:
应该可以的,规格差不多

网友D:
牌子不一样没事,关键是参数要一致。比如,电压要一致。

网友E:
我们那里每次买的都不一样的牌子,但参数一样,还是能正常使用。

网友F:
牌子不同没事,但质量要好

网友G:
可以的,最好参数都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们那里每次买的都不一样的牌子,但参数一样,还是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