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9):
台达DVP系列PLC支持Modbus ASCII&RTU 串口协议。因此与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进行连接时可以选用Modicon(莫迪康)下面的Modbus(ASCII & RTU 串口通讯)协议,如下图所示:

双击,进入定义设备页面(如下图所示):
设备名称:是一个逻辑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命名为有一定含义的名字;
数据刷新周期:默认是50毫秒。紫金桥软件的IO Server采集数据的频率。
超时时间:默认8秒,当到超时时间的时候,PLC的数据还没传上来被认为是一次通讯
超时。
以上两项根据实际的数据更新要求、串口、PLC性能进行设置。
设备地址:根据实际PLC地址设定,必须与要通讯的PLC地址一致。
串口为PC机端的COM口。
单击“设置”按钮,弹出通信端口的参数设置,这个根据具体PLC进行设置。
单击下一步,弹出协议选择对话框,台达PLC对于RTU,ASCII方式都支持。
注意:因为台达PLC的特殊性,在某些型号的PLC对于每次读取数据的包长有特殊要求。所以这里一定要对包长进行设置,单击高级按钮,把包的最大长度设置为16。
单击确定及完成了逻辑设备的定义。
对于数据库点的外部连接,下面给出台达PLC对应Modbus寄存器地址的对照表。
对照表格选择寄存器类型,偏置中输入紫金桥地址即可。
例如:
台达PLC中的寄存器M10,查表得到Modbus地址为002059,寄存器类型为DO,紫金桥中的偏置地址为2058。因此,得到如下输入:
台达PLC寄存器地址于Modbus寄存器地址对照表
寄存器
类型 范围
(Range) 类型
(Type) DVP地址
(Hex) Modbus地址
(Dec) Modbus
寄存器 紫金桥地址
S 000-255 Bit 0000-00FF 000001-000256 DO 0~255
S 256-511 Bit 0100-01FF 000257-000512 DO 255-511
S 512-767 Bit 0200-02FF 000513-000768 DO 512-767
S 768-1023 Bit 0300-03FF 000769-001024 DO 768-1023
X 000-377(Octal) Bit 0400-04FF 101025-101280 DI 1024-1279
Y 000-377(Octal) Bit 0500-05FF 001281-001536 DO 1280-1535
T 0-255 Bit 0600-06FF 001537-001792 DO 1536-1791
Word 0600-06FF 401537-401792 HR 1536-1791
M 0-255 Bit 0800-08FF 002049~002304 DO 2048-2303
M 256-511 Bit 0900-09FF 002305-002560 DO 2304-2559
M 512-767 Bit 0A00-0AFF 002561-002816 DO 2560-2815
M 768-1023 Bit 0B00-0BFF 002817-003072 DO  2816-3071
M 1024-1279 Bit 0C00-0CFF 003073-003328 DO 3072-3327
M 1280-1535 Bit 0D00-0DFF 003329-003584 DO 3328-3583
M 1536-1791 Bit B000-B0FF 045057-045312 DO 45056-45311
M 1792-2047 Bit B100-B1FF 045313-045568 DO 45312-45567
M 2048-2303 Bit B200-B2FF 045569-045824 DO 45568-45823
M 2304-2559 Bit B300-B3FF 045825-046080 DO 45924-46079
M 2560-2815 Bit B400-B4FF 046081-046336 DO 46080-46335
M 2816-3071 Bit B500-B5FF 046337-046592 DO 46336-46591
M 3072-3327 Bit B600-B6FF 046593-046848 DO 46592-46847
M 3328-3583 Bit B700-B7FF 046849-047104 DO 46848-47103
M 3584-3839 Bit B800-B8FF 047105-047360 DO 47104-47359
M 3840-4095 Bit B900-B9FF 047361-047616 DO 47360-47615
C 0-199
(16 bit) Bit 0E00-0EC7 003585-003784 DO 3584-3783
Word 0E00-0EC7 403585-403784 HR 3584-3783
200-255
(32 bit) Bit 0EC8-0EFF 003785-003840 DO 3784-3839
Word 0EC8-0EFF 403785-403840 HR 3784-3839
D 000-255 Word 1000-10FF 404097-404352 HR 4096-4351
D 256-511 Word 1100-11FF 404353-404608 HR 4352-4607
D 512-767 Word 1200-12FF 404609-404864 HR 4608-4863
D 768-1023 Word 1300-13FF 404865-405120 HR 4864-5119
D 1024-1279 Word 1400-14FF 405121-405376 HR 5120-5375
D 1280-1535 Word 1500-15FF 405377-405632 HR 5376-5631
D 1536-1791 Word 1600-16FF 405633-405888 HR 5632-5887
D 1792-2047 Word 1700-17FF 405889-406144 HR 5888-6143
D 2048-2303 Word 1800-18FF 406145-406400 HR 6144-6399
D 2304-2559 Word 1900-19FF 406401-406656 HR 6400-6655
D 2560-2815 Word 1A00-1AFF 406657-406912 HR 6656-6911
D 2816-3071 Word 1B00-1BFF 406913-407168 HR 6912-7167
D 3072-3327 Word 1C00-1CFF 407169-407424 HR 7168-7423
D 3328-3583 Word 1D00-1DFF 407425-407680 HR 7424-7679
D 3584-3839 Word 1E00-1EFF 407681-407936 HR 7680-7935
D 3840-4095 Word 1F00-1FFF 407937-408912 HR 7936-8911
D 4096-4351 Word 9000-90FF 436865-437120 HR 36864-37119
D 4352-4607 Word 9100-91FF 437121-437376 HR 37120-37375
D 4608-4863 Word 9200-92FF 437377-437632 HR 37376-37631
D 4864-5119 Word 9300-93FF 437633-437888 HR 37632-37887
D 5120-5375 Word 9400-94FF 437889-438144 HR 37888-38143
D 5376-5631 Word 9500-95FF 438145-438400 HR 38144-38399
D 5632-5887 Word 9600-96FF 438401-438656 HR 38400-38655
D 5888-6143 Word 9700-97FF 438657-438912 HR 38656-38911
D 6144-6399 Word 9800-98FF 438913-439168 HR 38912-39167
D 6400-6655 Word 9900-99FF 439169-439424 HR 39168-39423
D 6656-6911 Word 9A00-9AFF 439425-439680 HR 39424-39679
D 6912-7167 Word 9B00-9BFF 439681-439936 HR 39680-39935
D 7168-7423 Word 9C00-9CFF 439937-440192 HR 39936-40191
D 7424-7679 Word 9D00-9DFF 440193-440448 HR 40192-40447
D 7680-7935 Word 9E00-9EFF 440449-440704 HR 40448-40703
D 7936-8191 Word 9F00-9FFF 440705-440960 HR 40734-40959
D 8192-8447 Word A000-A0FF 440961-441216 HR 40960-41215
D 8448-8703 Word A100-A1FF 441217-441472 HR 41216-41471
D 8704-8959 Word A200-A2FF 441473-441728 HR 41472-41727
D 8960-9215 Word A300-A3FF 441729-441984 HR 41728-41983
D 9216-9471 Word A400-A4FF 441985-442240 HR 41984-42239
D 9472-9727 Word A500-A5FF 442241-442496 HR 42240-42495
D 9728-9983 Word A600-A6FF 442497-442752 HR 42496-42751
D 9984-9999 Word A700-A70F 442753-443008 HR 42752-43007

注:本对照表以台达公司相关文档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