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9):
各位大哥,研华触摸屏的界面如何编写,麻烦告知,谢谢!

网友A:
找其对应的软件,然后按手册上说明编写

网友B:
找个对应的软件看着说明书弄的都是!

网友C:
你有相应的软件吗?找个先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对应的软件看着说明书弄的都是!

网友D:
一般的说明书都有个例子,按例子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