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示的是负数

楼主(2011-12-09):
程序中D430是速度显示,为什么现在不能正常显示而显示数为负数。各位高人多多指教。

楼主:
DDIV K6000 D300 D427怎么理解

网友A:
D是32位指令,后面的也有用32位指令,监控的时候按32位数据监控

网友B:
因为DDIV 32位除法 K60000除以 D300,D301组成的32位数据 ,其结果保留在
D427,D428 商 D429,D430 余数
然后 ,MUL 16位乘法 D427 乘以 K170 结果存在 D422,D423中
最后 DIV 16位除法 D422除以K54 结果放在D430,D431中。
你的地址存在重叠使用的状况。

网友C:
3楼解释得很清楚,4楼又附了图,结合起来,应当就可以理解了。

楼主:
K60000是个什么定义
为什么是60000

网友D:
60000不是你自己定义的吗?

网友E:
D430在第一行已经被用了;
下面不能再用了;

网友F: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