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9):
一台ups,不管是否有市电输入,都有输出。通过电路改造怎样才能满足有市电时ups输出断开,无市电时ups才有输出。

网友A:
一台ups,不管是否有市电输入,都有输出

这样好像是正确的呀

网友B:
UPS的功能就有你说的,要改干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PS的功能就有你说的,要改干什么啊

网友D:
UPS就是这种功能,有电的时候,给电源内的电池充电,同时输出送电,没电的时候,电池仍可维持继续送电。如果你平时不给PUS输入,那电瓶的电就会耗没了。这样不行。

你说的是应急电源,可以这样做,当有电时,应急电源不输出,没电时应急电源自动接通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UPS就是这种功能,有电的时候,给电源内的电池充电,同时输出送电,没电的时候,电池仍可维持继续送电。如果你平时不给PUS输入,那电瓶的电就会耗没了。这样不行。

你说的是应急电源,可以这样做,当有电时,应急电源不输出,没电时应急电源自动接通供电。
我的意思就是把一个普通ups改成应急电源用

网友E:
价格接触器,用常闭点,有市电就一直接通,断电后用UPS

网友F:
6楼正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价格接触器,用常闭点,有市电就一直接通,断电后用UPS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UPS就是这种功能,有电的时候,给电源内的电池充电,同时输出送电,没电的时候,电池仍可维持继续送电。如果你平时不给PUS输入,那电瓶的电就会耗没了。这样不行。

 你说的是应急电源,可以这样做,当有电时,应急电源不输出,没电时应急电源自动接通供电。
我的意思就是把一个普通ups改成应急电源用
大材小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价格接触器,用常闭点,有市电就一直接通,断电后用UPS
这个办法好

网友I:
自己加个继电器线路解决啊

网友D:
用UPS当应急电源是不适合的。UPS一般提供段时间供电,主要是在断电时延时供电若干时间,让人去处理存储数据的事情,一旦完成存储,就可将UPS断电。

应急电源,不同,它可以长时间对停电区的照明供电。这个主要是作为照明用。还有一种应急电源,就是柴汽油发电机,这个就是长期供电也行的。而且动力电源也是可以的。

网友J:
加个接触器和直接用UPS的作用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UPS平时不供电,其实这点应该不用考虑,UPS一直供电也可以。
应急电源就像K版说的一般只用在照明上,而且应急的照明灯平时也是供电的啊

网友K:
你的UPS应该是在线式的吧

网友L:
如果用于电脑或重要设备改后电源转换需要时间,就不能改。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UPS就是这种功能,有电的时候,给电源内的电池充电,同时输出送电,没电的时候,电池仍可维持继续送电。如果你平时不给PUS输入,那电瓶的电就会耗没了。这样不行。

  你说的是应急电源,可以这样做,当有电时,应急电源不输出,没电时应急电源自动接通供电。

我的意思就是把一个普通ups改成应急电源用
大材小用了

网友N:
你这样用UPS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O:
UPS在电网电压正常时,稳压后供应给负载使用,电网电压异常时(欠压、过压、掉电、干扰等)UPS的逆变器将电池组的直流电能转换成交流电能维持对负载的供电。
UPS本身就是良好的交流稳压器;同时它还对机内的电池进行充电,贮存后备能量。
这么好的东西为啥要改它呢